头一次遇到CPU坏 倒霉啊

楼主(2010-05-21):
CPU型号是 AM2 速龙3000+ 主板是联想的690GV星代工 卖给客户一台二手主机 使用没多久 蜂铃器发出一振怪叫就黑屏了 重启 没反应 插诊断卡 当D5 D6 怀疑内存不过 换条内存试下还是一样 上假负载测试 内存供电 时钟 总线 多正常 打阻值也多一样 由于AMD平台 内存不是由北桥控制 而是由CPU控制 于是怀疑CPU问题 换了块CPU没想到 真过了D5 D6 把那块3000+换到 一块斯巴达克的780G机子上 显示C0 C1也是内存不过 因此 彻底肯定是CPU的问题 倒霉啊 按理说CPU坏的 几率是千分之一 偏偏让我遇到了

有这么几点疑问 高手们能否帮我解答下 为何遇到CPU问题 内存不过 蜂铃器 没发出响声 为何这块主板 长按开机键 复位灯会常亮 不能关机 为什么这块主板 我关掉了冷又静 风扇 转速还是在1000转左右 换到其他机子转速却正常

网友:
哎~~~~~~~~我也坏咯一个CD2.6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坏的

网友:
AMD的CPU坏的几率比INTEL的高,,

网友:
AMD坏的比较多,我手上还有一个AM2的

网友:
ADM的u很垃圾 我隔几天就遇到一个  还有一次昂达的主板 忘记什么型号了 coms放电才能开机 能进系统 重启以后没有显示 每次都要放电 把u放到新板上面去不过内存 刷bios还是一个样子  最后确定是u坏

网友:
修的少 还没遇到过...

网友:
我遇到的AM2的CPU的起码不在十个以下了  好多跑内存不过 或是有些一开机CPU的温度瞬间变成七八十度!!!死机

网友:
碰到的大多是AMD的U没碰过inter的

网友:
inter的u造的比amd好啊,呵呵

网友:
我一个月内遇见两个CPU坏的都是AMD的,那我还真的可以买彩票了

网友:
目前未遇到,请不要让我遇上.

网友:
最郁闷的事,前段时间收一台用户家里的机子,AM2的板插着939的U,当然两样都坏啦,气死我了

网友:
AMD的不耐高温,有时试机都会搞坏,INTEL的就无所谓,随便搞

网友:
AMD的CPU坏的比较多  当我修AMD cpu的主板时 首先要把CPU排除掉
inter的坏的比较少一点

网友:
兄弟我这个月坏了几片了   48000+   2片     4200+1片      真的好倒霉啊

网友:
我接了一个CPU的针3200+的,接完以后C1不过,没报警音,哈哈,最后确定,cpu坏

网友:
我自己用的电脑INTEL   U 坏了

网友:
估计你那BIOS或南桥有问题

网友:
我三天内坏了一个775 一个478 哎不知道什么原因坏

网友:
碰到过3个坏的,AM2的

网友:
楼上的6也太倒霉了吧,不会是给静电给击穿了吧

网友:
AMD CPU太容易坏了,我都坏几个了

网友:
坏cpu正常,我手里坏的cpu就有4颗。做维修的多备几个cpu的要

网友:
我也碰到大概5个左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