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怪的HP报错

楼主(2010-05-21):
今天来了个HP541的机子,开机显示"bga solder joint crack"后就不动了,看电流什么的都正常啊!刚好旁边有台一样的机子
,就把正常的那台的CPU换过来,居然好了.看来这HP也真的厉害,能出这种提示!真晕!

网友:
是不是CPU坏了呀,我感觉HP6520S的CPU爱坏,我换过两个了

网友:
BGA焊点都能报错,真神了

网友:
长见识!HP总是让人意外。

网友:
可能桥确实有虚,只是非致命性的。
我遇到过HP有个机器在桥的四个脚上有检测点,几个点在桥内部是NC点,焊在板上通过板层接地,外接上拉,虚焊后会触发抱错信号到IO。
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惠普的,离奇事件,呵呵   上次板块里面也有人说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