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同行认为是报废板一例

楼主(2010-05-21):
此板为MSI 945系列的主板

    同行拿来说是跑了一只蟑螂进去就烧了一个大窟窿,U也坏了,在别处说是报废了。拿来一看还真是烧的厉害,心想这蟑螂应该很大吧!能搞出这么大的现场出来。请看下现场状况
   正面烧的

   背面

   此处烧的是给内存供电的的5V大电感,上电看下能不能通电,一触发就又冒烟了,断电用万用表量此电感对地短路了,应该是把板层烧短路了,搞不好的话可能就是报废板了。先把电感取下,只有一边短路,不是两边都短路了。

   把两面的铜皮全部搞开,发现还是短路,心想难不成真的报废了,比较闲,就接着修了。用镊子在那个孔里使劲戳,搞了一会,再量了一下,呵呵!没短路了。心想有戏了。接着就是看怎么把电感装回去和接背面烧断的线了。把从别的板上取下的线圈电感,在板上那两个孔里比了比,怕等下装进去的时候就短路了,就在线圈电感两个脚上加了502胶水,再装回板上测量,没短路,再把板上的那两个铜皮用锡连到电感的两边。接着就去接背面断了的线。

  上电测量内存供电正常。上U开机跑EO

   上内存接显示器显示

   测试了一个多小时都正常,此板修复

网友:
没有看到烧到的洞,板层没有烧坏么?

网友:
修好了也就自己用买不出去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那个接背面线的图可以看到

网友:
板子都烧成这样了,,一般人都不会去修它了,,楼主精神可嘉

网友:
4层板以上飞线只能靠运气了!

网友:
4层板中间没有断线修好真是好运气呀!

网友:
可别修好一个板子,赔个CPU啊

网友:
LZ很细心,佩服,飞线飞得这么帅,赞一个

网友:
技术到家哦

算是个奇迹吧

网友:
这蟑螂 有利的印证了 HP的显卡门啊  呵呵

网友:
本人最佩服LZ  用镊子在板子孔里戳~~~  那样也能被你戳好!?
不过LZ的飞线接的不美观~~  起码也得搞成直线的!

网友:
楼主修板精神可佳啊,要是别人,早就作垃圾处理了。

网友:
关键是后面数据线的定位与绝缘,楼主有好的解决办法么

网友:
尝试,胆大,主见说的就楼主啊

网友:
此板是客户拿来维修的,只要修好了,一个月之内没问题就可以了。至于后面那接线的用502和热能胶就可以绝缘了

网友:
线路还可以看的蛮清楚。要不然也不好修。

网友:
楼主耐心真好呀,这样的看了也不会修了!

网友:
高手好多呀

网友:
精神可嘉啊佩服。

网友:
都烧到漏骨了。真可怕!
这个角落估计中间层的走线不多(或者就没有),都在上下两层了。能修好还是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