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绝对通病

楼主(2010-05-21):
今天修了一台华硕A8T,GO7300显卡,能开机屏不显,电流2A,按键盘大小写起作用!这个机器我以前弄过好多,不过大多都把机子弄废了!这回上来就烤显卡,烤完了不行,像以前我就要焊显卡槽了,这回没有焊槽,想会不会是北桥的问题,这个NV的北桥也容易出问题,直接加焊了一下竟然好了!我感觉像这样的问题一般都是显卡虚了,所以以前都算是走弯路了!希望我的这一发现能给各位一帮助!

网友:
这个机器就这个两个地方爱虚焊的 通病了 啊

网友:
恩上次一台a8j我加焊了显卡不行,,我准备植株了,朋友说你加焊北桥试试,我说不像。但也无奈,就试试了,竟然好了,所以我也记住了。

网友:
这机一般是先处理北桥,不行再显卡

网友:
加焊容易返修哦

网友:
判断桥是否虚焊可以用手指压住多试几下,BGA虚焊的确是让人头疼而不可避免的,此种连接方式问题多多,对于PCB层数不多,质地不硬的板子简直就是心肌梗塞,说玩完就玩完了。

网友:
修过 一个一周内就回来

网友:
这个机器看电流象是显卡的问题 ,只要不画屏大多都是 6100的桥脱焊吗

网友:
这种通病一定要记好,避免走弯路

网友:
还是换个新版的6100吧

网友:
这个机子通病是北桥,先做北桥,我们当时也是试出来的

网友:
这是个不变的事实,显示问题只会和显卡、北桥、显存这三个方面有关。

网友:
有铅的还好,要是无铅的怕是你压了就压得她再也起不来了 建议不要压,容易使焊盘脱落 6# 杨婉丽

网友:
NV6100的北桥和显卡发热量都很大。。。两个都容易出现问题。那的看楼主判断正确不。

网友:
以后再遇到这种问题有思路了,多谢分享

网友:
华硕都有这个毛病还是就这一款机器有这毛病,另外内存过了吗?

网友:
几个月前,我遇到过Z99D。那时论坛上搜不到相同案例
8400的显卡,做来做去都不显。只听到LOGO声。以为
显卡坏了
没想到本送客不久论坛就好多遇到这样的故障了

网友:
开机后能听到ASUS的LOGO声音,按大小写键有反应就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如果LZ以前修过很多这样的板子。那怎么还没来这里看一看这机器的问题通病
的确这机器的问题一是显卡、二就是北桥了。N卡的北桥真不知道是不是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