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波P5V5P-X不显求助

楼主(2010-05-21):
捷波P5V5P-X主板,经常出现检测卡过了2b,一下跳成E3,不显示,拿去卖主板那电脑公司,试机又正常,搞了三回了,拿回来正常使用,过一些时间又不显示,检测卡又是E3,应该是哪里的问题,请高手指点,BOIS如果有问题,在电脑公司应该要不起才对

网友:
你先刷个最新的BIOS试一下
如果不行北桥接确不良

网友:
已找到原因,是北桥虚焊,手按北桥可正常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