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n-mx可正常使用,但关机屏黑,风扇还转

楼主(2010-05-21):
m2n-mx可正常使用,但关机屏黑,风扇还转,IO换了,故障依旧,按桥也没变化,请问有哪个师付修好过这个故障。

网友:
现在正试抱着一线希望刷BOOS

网友:
先刷BIOS不行换掉桥

网友:
刷BOOS都不行,维修入了困境

网友:
主板风扇转那是由于PSON针还处于低电平,触发这个信号的是南桥的SLP-S3#,南桥可能有虚焊现象。

网友:
那现在可以换桥试试了

网友:
关机后看看是否还有没关断的供电点

修过一张ONDA的C61
关机后1.5V仍然存在导致的关机黑屏,但是正板不断电

网友:
风扇在转 说明电源还要供电,,那微机电源的绿色线没有变为高电平

网友:
遇到同样为题 求解

网友:
可能是网卡有问题...我修过主板被雷击...现象一样....拆掉网卡...OK

网友:
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恩恩`有可能是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