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0 插上电源 待机0.05能开机 降到0.02后不能开机

楼主(2010-05-21):
x40 插上电源 待机0.05能开机  降到0.02后不能开机 ,能开机 时进logo 就掉电重启,加焊了cpu供电芯片  原故障

测了ec到开关19pin的二极管阻值不正常   ,更换后  故障依旧

达人给个思路吧

已经解决  更换EC  故障消除

网友:
明天计划 更换H8 了

网友:
x40 插上电源 待机0.05能开机  降到0.02后不能开机 ,能开机 时进logo 就掉电重启,加焊了cpu供电芯片  原故障

测了ec到开关19pin的二极管阻值不正常   ,更换后  故障依旧

达人给个思路吧
引用 网友A:
二极体不正常 挑开ec这个脚 看看正常不 不行换之

网友:
取下来了 测仍然不正常  正反阻值 差不多  还都没超过100
太有问题了,但换了后  故障依旧

网友:
这个可能和M电压有关系

网友:
待机电流不正常,查3 5V啥,怎么修到触发电路上去了

网友:
南桥你加焊下呢?

网友:
更换 ec      ok了

网友:
ec这个指什么芯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