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液晶电源板替换问题请教

楼主(2010-05-21):
此机是电源跟高压条同一板的,电源坏了,使劲修没修好。现在想用一个12外置适配器替换不知可行不?适配器放机外,12V供高压板,同时用7805  7812稳压后供主板。请问这样行不行得通,有没有谁这样改过??

网友:
可以改外置适配器,但是用7805改是不行的,线性稳压效率太低温度工作一会就热得厉害。最好用开关DC类的制作电压调整。

网友:
网上有卖的。12V/5V双路供电。

网友:
有什么修不好的 基本上还没修补出的电源板  发个图 给点参数 帮你看看

网友:
用的是203D6推动场管的电源。电路好简单,没几个元件,输出只有5V和14V吧,5V供主板,14V一路供高压板,一路经7812到主板。故障现象为:在加负载和断开负载的情况下,都是12V只有10V左右,且带不起负载的虚电压,5V只有零点几V的电压,并且此机原来是有时能开机,有时电源不正常,电容我排除了,次级整流管排除了,431换了,光耦换了,5V反馈电容换了,IC 203D6特意跑电子城买了也换了,还是一样。小三极管和5V稳压二极管也测了。没办法了才这样想的。上不了图,不好意思

网友:
查反馈。小电阻这之类的。

网友:
刚刚搞定!!哈哈。瞎搞搞到了反馈电路上的一个稳压管,电压就上来了,我怕此管不良,就换了一个,但换上后故障又出现了。换回原来的,又好了,上电测得电压是9.25V。出故障时是5V,原以为5V是正常的,晕死。后来再换上9.1V的稳压管(手上只有这管),又不行,后来什么管都不上,正常!我想装原来的管又怕管不良又要反修,不上也正常就算了,反正我知道是这里引起的了。谢谢大家的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