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310峰回路转的维修经历

楼主(2010-05-21):
料号VOLVI,板子修了好几天,中途差点放弃。也是二修机,未修前单独用电池有时能开机,插电源不开机,开机后再插电源电池能充电,经过一修后现在是彻底开不了机。客户很急,两天后要结果。
板子拆开目测,南桥和各个供电IC都动过,插可调电源无待机电流,对比用电源和电池时的供电,用电池时有DCBATOUT,用电源时无DCBATOUT输出。DCBATOUT是适配器和电池电经过经过保护隔离后的公共点。插电源测U3 D极有19VS极无19VU3P沟道管,是受U9MAX8731AE)通过Q6控制的,测Q6 G极为低电平,D极为高电平导致U3截止19V电压过不来。测U9DCIN 19V
ACIN 2.2V
VDD 3.3V
均有,VCC LDO也正常。怀疑U9不良,因手头没有芯片,无法更换。所以决定先排除保护隔离后的故障。

飞了根线,直连U3DS极,插可调电源待机电流0.20A,明显偏大,按开机键无反应,仔细检查各个供电IC,发现U22MAX8717)有连锡,重新处理过后插电源待机0.10A U29MAX8744)微热,测3D3V_S5
5V_S5
无,打阻值5V电感对地1.3K欧,3.3V电感对地只有5欧,像是短路了,加小电压烧,网卡芯片U7烫手,拆下网卡后3.3V对地阻值470欧,再插电源待机电流0.08A 3D3V_S5
5V_S5
还是没有产生,测U29工作条件均具备,基准电压 开启信号都有,用示波器3V 5V电感在插电瞬间有波形,判断应该是保护性关断。把疑点放到供电目标上,因一修动过南桥,就换了一个,再上电,故障还是一样,怀疑U29本身有问题,但因手头也没有这个料,只能先排除其他的,接下来依次更换3D3V_S5
5V_S5
的高低端管,电感,主滤波电容,断开转换为S0电压的U51U52,但涛声依旧。没办法,只能订芯片了,连MAX8717
MAX8744
MAX8731
和网卡一起订了,换上之后插电源待机电流0.06A,按开机键还是没有反应。测DCBATOUT电压已经产生, 3D3V_S5
5V_S5
仍无输出,其他情况和换之前一样,又折腾了一天,也没什么进展,还有别的机器等着修,加上客户催的急就打算放弃。着手恢复原状时先拆网卡,当换上原来短路的网卡后鬼使神差的插电试了一下,电流居然有了几次跳变,接屏一试,竟然亮了。惊喜!又看到希望了!

接下来发现在不上网卡或上好网卡时3D3V_S5
5V_S5
这两个电压都不能产生,只有装上原先短路的那块网卡时才能产生。查待机时网卡有3D3V_LAN_S5电压,是3D3V_S5通过R72产生的

难道此机在插电后要检测网卡?从图纸上看不出网卡上有待机时的检测信号,测网卡待机时除供电外没有其他的数据交换信号,网卡SM总线上也没有波形,说明待机时并不检测网卡,把重点还是放到3.3V产生电路上,联系到在3D3V_LAN_S5短路,输出电流较大时3D3V_S5能够产生,不短路时却不能产生,这只能说明一种情况,那就是3D3V_S5电流检测电路有问题,对照图纸很快发现R222阻值偏小,正常应该是1K,而现在只有600欧,更换R222后待机3D3V_S5
5V_S5
已能正常产生

换上全新的网卡开机,熟悉的ACER画面出现了。

为什么R222阻值变小会出现这种现象,希望坛里的高手能帮分析一下。

网友:
这种现象的确少见 如果我就没有这时间慢慢修了

网友:
电阻不会变小吧 是不是一修的时候给换了?

网友:
电阻阻值变小的 还真没见过 学习了

网友:
R222变小之后允许输出的电流应该变小了,怎么反而增大了?是不是在线量得不准。不太明白。

网友:
3#应该不会换了吧,是商家给他2修的吧,而且上面有102的数字

网友:
又一次发现有说电阻变小的,,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网友:
请问楼主u29具体型号是什么?
阻值变小的真没见过,一般都是阻值变大的。

网友:
虽然没遇到过电阻阻值变小的,但是怎么解释呢.

网友:
楼主:高手,谢谢。共享。  免费的好。

网友:
没料板肯定完,电阻应该是被人换过了

网友:
楼主这么强悍的维修功底,那里学的?

网友:
楼主这个应该要加威忘分呀,难度相当大了.

网友:
楼主真是厉害,这么难的问题都让你修好了。真是佩服佩服。。。

网友:
我只想问U29什么IC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阻阻值的得出是严谨的,我是拆下来开路量得出的,至于为什么阻值变小充许输出的电流更大这个问题我也是一直在思考,但遗憾的是以我目前的水平,对PWM电路输出反馈部分理解的还不够透彻,所以也无法解释,还希望有高手能部分帮着分析一下。

网友:
前几天修这台机.弄坏了.还没弄好.

网友:
对啊   电阻怎么会变小了呢   期待高手回答 同时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楼主功底很好啊,维修有时就是柳暗花明!

网友:
电池有时能开机,插电源不开机,开机后再插电源电池能充电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97168-1-1.html我修过一台三星的R45,就这样的问题,换充电芯片后正常

网友:
今天又修到一个进水的ACER4310,呵呵,不过这次故障要简单的多,就烧了两个管子,有了上次的经历,这回半个小时搞掂!

网友:
电阻变小了 是不是代表有轻微的击穿 也是不良  个人意见

网友:
楼主的问题解答如下:(参考图)
1)MAX8744 的3.3V 在L16的检测原理是个电压取样和比较反馈, PIN28 CSL3为(-)负端,PIN29  CSH3为(+)正端。参考内部结构图。
2)当在L16上的压降通过R221和R222分压后送到 PIN28/29后, 如果取样值大于最低门槛并小于最大设定电平(资料未提及取样电平的控制范围),视为正常工作范围,反之就会导致MAX8744无3/5V输出(MAX8744内部分析略)。见图。
3)某种原因,如更换MAX8744芯片参数不尽一致,或负载有所变化,都会导致R221/R222的分压比变化,甚至超出设计范围,因此适当调整R222阻值,就是这个原理,并不是R222阻值变小(可能出厂值与图纸有差)。

网友:
之前也看过几个帖子说电阻阻值变小的,不过还没有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