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彩8500GT-GD 显卡无显

楼主(2010-05-21):
逸彩8500GT-GD 显卡无显  风扇转4S一下 停2S一下重复这样转转停停  量各电压都正常   有拿其中一块加焊GPU 无效   ,一共15片全是这样的问题  应该是通病了 麻烦哪位仁兄有修到过的指教一下小弟  先谢谢了。

网友:
先把各项供电报一下数据,还有就是上张图片好便于帮助分析

网友:
七彩虹的显卡,
如果条件允许请用DVI显示器试一下,

网友:
缓存供电2.0V  GPU供电1.0v  显示器换过都一样

网友:
其它的电压值没了?难道大家修卡只会测核心和显存?

网友:
GPU工作需要的电压还有时钟、PLLVDD2.5v、辅助供电DDR3的为1.1v--1.25v和DDR2的为0.9v
还有就是工作电压5V有些显卡供电模式不同,比如有大部分显卡的核心和显存是由PCI-E的12V提供电压然后通过MOS线性降压或者由PWM直接降压转换,但有部分也是需要电源部分直接提供12V的。。。。总之要说的话,恐怕一时间也说不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