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 联想80A一例

楼主(2010-05-21):
板号:LA-3041.hdl75
机子型号:联想80A
本人新手,没有像各位工厂出来的资料奉献!只有发上自己这天维修的实例咯   还是多谢基地,以及基地的各位无私奉献的朋友们!

废话不多说,也算是圆了菜鸟我对点火回路的认识!  很久以前就看到超版在基地的维修实例F40!却是缺少实习的机会。  这机子的初步现象是:待机0.05,触发无任何变化。
拆下机子目测无发烧的原件。就径直上电测量待机电压。(根据以往的经验,0.05待机电压一般都正常。)没有待机+3VALWP +5VALWP.!
之后便测量1902PIN22 只有2V左右。

迅速撤下电源头。打了下公共点的阻值  只有120多!必定有漏电的地方!

对照了下图纸发现这图纸好生眼熟。(新手是看过很多基地的实例,只是眼熟。)后“翻箱倒柜”找到无边超版的F40 这款机子的维修实例!  确诊B+确实是只有试探电压2V多。而真正的B+并没有起来。

B+阻抗偏低,待机下应该只有待机这路问题。而待机出现故障高的有供电场管或者IC。打了+3VALWP +5VALWP大电感。+3VALWP
多(不正常). +5VALWP170多一般正常)。

直接拉开+3VALWP的后级PJP3’发现是前面部分漏电。负载后级500多了。

确定是+3VALWP了,先是换过一个1902.测试对地还是一样。看来就在+3VALWP输出这一路的原件有漏电了
。这里就不做详细说了,换过PD16(也不知道是不是PD16,这块板子
上只有一个稳压二极管而非图纸上的两个.)将PJP3重新连接阻值正常164

可是测量B+部分还是120多。怀疑是不是本来就是这么低?不管了  ,上电测试下就知道咯

接上电源----0.05B+还是有问题。

也只能试试电烧法了。直接将VIN短接到B+,上电。。。。

只听见适配器啪 的一声   ,电流直接上到2A多! 再次测量B+已经完全对地,摘除PC47故障排

除!

修完这块板子,我突然想到十三教育我们新手的那个帖子。看来资料下的再多,没有用心去看也等于废纸一张啊

网友:
不错 不过 不到修的时候 资料很多都看不进去啊

网友:
2楼大哥说的小弟深有体会。。。楼主烧得好呀,你用它原来适配器烧不怕把适配器挂了?临觉看此贴,此觉必定香。。。

网友:
书到用时方恨少啊 唉

网友:
这问题我修一般不查电路就能搞定的,不过看楼主分析思路不错,照这个思路,修难度大的也简单啊

网友:
烧的方法确实很好哦 这么快就找到问题了

网友:
学习了  谢谢楼主  烧的方法很好  哈哈

网友:
电烧法在笔记本上很常用啊!凡是有短路的,都可用,但是要注意电压和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