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引脚的对地值

楼主(2010-05-21):
笔记本主板上,USB接口引脚的对地值,1为供电,4为接地,2与3脚的对地值应该是一样的,现在2.3脚的对地值为380.正常的对地值应该是多少,是不是600左右才对呢?希望解惑!

谢谢各网友的解答!

网友:
不同系列的主板是不一样的。2和3是数据和时钟线。它们的阻值是一样的,要保证这一点

网友:
23阻值相近 且不能太低就可

网友:
600只是一个参考数值

网友:
如果太低的是南桥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