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终于修好一个7300GS。

楼主(2010-05-21):
刚学搞这些,前几天去买垃圾买来了个杂牌7300GS,BIOS DOS正常,一装驱动马上黑屏,进DOS跑MATS,报A16A16A17-A30A31A31。同时左下两个电容严重发烫,以为电容漏电,换之,还是烫,一摸GPU供电Q1MOS管,原来是管发烫,但测量输入输出电压正常,仔细检查显卡背面,发现供电控制IC旁掉一个贴片电容,焊上一个一样大小的,MOS管温度马上降下来,(那电容应该是消震用的),屏还是花的,上基地找来一个定位图,得知最上一颗为A16-A31,加焊该显存,无果,再加焊GPU,结果更花了,然后一怒之下放了一个机箱的铜柱上去再加焊,终于回复原状了,拆掉右上角的显存,花了,但跑MATS,报一样的错误,确认是显存问题,于是花了10元买了个同样的无GPU的二修卡拆了4个显存(都是16X16,32M的)发现DDR2显存植球多难啊,我植了4次才成功,球老是跳出来,后来一边加热一边用镊子把球压进去才把球植好,还好显存没搞坏,焊上去显存自动对位时多脚那边高一点,焊好后发现显存是斜的,用0.5的好像脚距比较小容易短路,打一打供电阻值没短路,上机一测MATS无报错,跑了几轮3DMARK没花,修好了。本人菜鸟,大家不要见笑。。。
得出几个心得,1,加焊核心有风险,(之前报废了两个7300GT,越加越花,核心估计没烫坏,估计底板变形严重)
                    2,掉零件要先补回去。(之前以为掉电阻和耦合电容才会出问题)
                    3,不能被BIOS自检欺骗了,这个卡开机显示256显存。。。。。

网友:
呵呵 ,没BGA 加热芯片是有风险的。

网友:
植球不难 用风枪 钢网植 用锡浆

网友:
用0.5的好像脚距比较小容易短路
?

ha h a哈哈,要是内存 0.45的不就还要麻烦。还好我没有问题搞BGA

网友:
显存用风枪换就可以了,最好配套显存的网

网友:
垃圾卡竟然叫你给修好了,看来还不算太垃圾
继续努力,后面高端的显卡更难搞

网友:
谢谢各位大大的支持,今天用酒精洗干净后装好超频到500/667跑了一天,还没花,应该可以长期用了,我本还想用一个比较暴力的方法来测试的:轻轻的折一下PCB,虚焊就可以马上现型,最后还是选择了超频拷机。我是用DDR2的钢网的,但钢网的缺口过短和显存的卡口不对位,不知道是钢网的问题还是杂牌显存的问题。最后用小挫子把钢网锉出一个坑才对得上,我仔细检查过0.5的球的距离的确比原装的球距离小。我也试过不用钢网直接把球放上去,但8205风太大了,吹得球乱跑。

网友:
楼主给我的感觉已经很厉害了,就是感觉设备严重缺乏。继续努力、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看来我也要试着研究一下,我们的那些坏显卡

网友:
自检显示256MB  结果进系统用软件检测发现只是 32MB  或是“厚道点的”是64MB的 对吧

网友:
自检是256M但看显存参数像是32M的,如果是单个64M就好,手头有个8500GT512M有一个显存不行,找不到显存换。

网友:
楼上的显存是64M*8的应该是DDR2的吧?
如果是三星的可以用现代或易胜的代用

网友:
64M*8是3星-2.5纳秒的,但我一直都找不到这种颗粒,估计都拿去翻新DDRII去了。就不知道能不能用普通8颗粒的512内存代换。

网友:
可以代用,只要是DDR2的电压相同,纳秒数相同就可以,
如果DOS下测试有问题可以刷写BIOS

网友:
最喜欢楼上的乐天了,太好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