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抛弃,不放弃LXM-L17AB白屏成功修复一例

楼主(2010-05-22):
接到一台联想LXM-L17AB,故障是白屏,这台显示器是我们这里最大的一家电脑公司的,客户拿过来时说:如果能修好,以后所有的机器都给我们修。是对我们的考验.好了转入正题,2分钟无痕坼机,打屏供电各项阻值,正常;通电测试白屏。通用板点屏,依然白屏。故障锁定在屏电路上,上电测试保险,5V  3.3V供电,正常;看来有点难度。继续~~~检测到一个5420CRT的升压芯片是发现其3脚对地,此芯片的正常应该是有电压5V以上电压出来的,不正常,连接3脚的电路上有3个去耦电容,直接万能表打到二极管档,短接电容的两端,发现最大的一个电容短路,拆掉后,5420CRT的3脚阻值正常,心中狂喜,以为有多大难度呢!还不是被哥秒杀。。笔记本主板上拆了个大小一样,颜色一样的,装上去。直接上电测试,熟悉的LENOVO 画面出现,插上数据线,颜色有点白。心想:小问题,应该是没调好。先去WC,憋了一天了。没时间去。 嘘嘘完以后,心里那个爽啊!又可以找小姑娘吹牛了。直接装机,在菜单里找到,恢复出厂设置,屏幕一闪,我滴那个神啊!怎么比刚才还白,亮度,对比度调到0,比刚刚好一点,但是画面也太难看了吧! 肯定哪里还有问题,无奈再坼,再测试各项电压,正常,用手摸所有芯片,没有发烫,用通用板点屏,无果。无奈上基地发求助,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97034-1-1.html图纸找不到,只找到一个5240CTR的脚位图 再测5240CRT基本正常,没思路了,加焊主芯片,加焊5240CRT,那个屏啊!还是那样的白,加焊所有的IC,依然涛声依旧,这个时候求助帖子上有朋友回复,说屏电路很难修啊!最好放弃。我心里那个凉啊!不甘心啊,都修了一半。这个屏啊就像美女一样,先是露出那么一点点来诱惑你,就是不让你摸,不行一定要把她脱光,从1点修到5点,有点怀疑主芯片了,实在没心情了。就先放到一边。晚上11点实在睡不着,又拿起来研究。用最笨的方法,检测板上所有的电阻阻值,都正常,所有电容也没漏电,再测电压,5V转3.3V的9024也正常输入5.03V,输出3.3,都正常。再跟着5V走,终于有了新的发现。 这个电感输入5V 出来的时候怎么4.8,有问题,用隔热膜把电感靠近屏显IC的一边贴上,用风枪小心翼翼的把它取下来,在料板上找了一个一样的换上去。再测电压输出是5V了,按捺住心情的激动,打开屏一看,我的兄弟啊!咋就那么难呢!黑屏了。先不修了,点燃一支无名牌香烟,回想每一个步骤,会不会测电压的时候短路了?灯管没插好?再上电测试,不对,不是全黑,有背光的,忽然脑中灵光一闪,点击菜单按键,呵呵!出来了,手忙脚乱的把设置回复到工厂模式,终于熟悉的桌面出来了,不再那么白了。此屏终于修复,测试一早上OK。 用QQ截的图,摄像头是在拍不出效果,发个5420CRT的脚位图,这个是常坏的。5420CRZ脚位图~~~~

网友:
感觉还是缺个电压?

网友:
5420CRT和电容坏的还是比较多,感觉白屏坏主芯片的还没电容坏的多

网友:
白屏真的很难修   我一般不修的    我还有几台白屏的液晶 等下看看  是不是5240CTR坏了

网友:
很经典的故障,屏上面的供电要求比较高

网友:
这个帖子很好啊 LZ维修思路很清晰喔~看来我还有很多要学习啊

网友:
想学习楼主的无痕拆机楼主的技术也不错

网友:
楼主很强,我也有块白屏的,现在还没修好,过几天有空点再拿出来试试

网友:
白屏有希望修,不知道花屏能修好吗?我有几块花屏的无从下手。

网友:
最后是换个电感好的 ? 你再换原来的电感呢    电感一般很少坏  电压底和滤波电容小有关系

网友:
我不明白,你是显示器不正常,用QQ截桌面的图有什么用?就算你是黑屏状态,用QQ截图肯定是正常的啊,你以为QQ截的图就是你的显示器实际的效果吗。

网友:
醉翁之意不在酒了....在于一个大客户了.....很好...一翻努力来了一个大客人.....

网友:
楼主真是有耐心!!佩服

网友:
客户的 这个修好以后都你们这修了,很次刺激啊

网友:
不知是真是假,5V可以,4.8v就不行,我原来没有这种思路的

网友:
太好了,以后又多个大客户了

网友:
很好!很强大!为了客户那句话。怎么也要修出来啊。以前在公司也有三张屏白屏的,换主IC好了两张。还有一张可能也是小元件坏了。不过太忙了。主板都没时间搞。那张屏也就先着了。

网友:
不错的维修案例 感谢楼主学习了 这种问题经常碰的见,但维修起来还是有一定的难度,楼主耐心维修值得学习,感谢了

网友:
我也有个是白屏  但是也看的到点影  是一个341W 芯片旁有个电阻烧了  点的亮  一会就白到只看的到点影了  不知道是个什么元件  好像是Y-7点找不到 电阻有47欧

网友:
学习了  白屏的我也是没什么头绪

网友:
感谢楼主维修经验分享!!!我修过一台是一个标注F3的保险断了,更换后正常了!!!

网友:
楼主好样的,这样都修好了,要学习

网友:
哎···我的一个白屏的直接扔了···

网友:
楼主不抛弃,不放弃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以前遇到白屏的机都是换屏的,以后一定要修出来。

网友:
佩服 以后得在小元件上下功夫;了

网友:
太复杂了 。这个还是不是很懂

网友:
不管是从技术 还是精神  都是很值得我学习啊

网友:
学习了
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楼主很强呀

网友:
我以前出修到这样的屏,当时屏上的保险坏了,我直接用细钢丝短接后,发现后面冒轻微的烟,最后发现也是片电容漏电,换后情况跟楼主说的差不多,因为当时我注意到前级的电感冒轻烟,所以我后来就把他换了,屏就OK了,机器卖出去到现在还没有回来!

网友:
二当家的,太强了,我又修好个白屏的,保险坏,经典的帖子啊!没看你帖子之前,白屏我都是丢的

网友:
33# 腾龙电脑技术 保险坏的,一半都有短路,把保险装上后,要打下阻值看有没短路

网友:
贴贴经典啊!这样的帖子真少见

网友:
感谢楼主讲的这么详细呀

网友:
楼主耐心维修值得学习,维修精神值得称赞,想你学习,谢谢分享检验!!

网友:
不知道这个5V是不是可以飞过去

网友:
性能不良了,不过你换保险上去,可能会返修

网友:
修供电部分好修些,其它就难修得多.

网友:
最让人佩服的是,楼主的思路很清楚,且回想每一个维修步骤,没有放过每一个异常。

网友:
很强很猛,白屏的还好搞一些
花屏的更难

网友:
我也修过一快类似情况的,我直接从屏输入5V接过去,OK了,哈哈!

网友:
楼主的思路很清晰 不抛弃不放弃!
等会有空了再看一遍士兵突击!

网友:
士兵突击,我看了N遍了,精神还是没学到

网友:
牛人~我有块花屏的,给我修成了白屏,现在寿终正寝了~~郁闷死了~~上网量了下IC价钱78RMB一个~~干脆报废了~~

网友:
5V/4.8V这么微小的压差都能感觉出不对的地方???。。。。

网友:
很期待30个人顶,之后会有什么意想不到的收获

网友:
遇到白屏好像都不修,看来像楼主这样坚持是必有收获的啊

网友:
谢楼主,不错,偶支持你呀!!!上次遇到过一个这样的没搞好呀!!!!!

网友:
白屏。。。。。屏线有没有问题(O_O)?

网友:
我这有一台联想LXM-19L的 惨白 图像管理芯片我都换了 无果 明天我去试试 一定要修好她~~~拆了10多次了 还好客户不要了。。。明天再拆!!

网友:
看来屏电路上的电压有一点点小的变化都会产生不可想象的故障后果。看来以后真得认真分辨了

网友:
5V可以,4.8v就不行???????这么小的压差也........

网友:
大的那个是TFP7515不?这个坏的也不少的.
有时候屏算是修好了,不过出线了,那才叫郁闷

网友(2015-04-25):
又出了一个修屏大师傅。。。是要好好研究一下屏电路了,显示器没有什么可修的了,只有研究下屏电路才有味道。。。

网友:
现在人懒了,很多时候仔细点查还是有效果的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但是这里这个电感我感觉两端虚焊的可能性更大的 不知道说的对不对的呢

网友:
电感怎么能那么容易坏啊,不应该啊

网友:
白屏一般12V滤波电容坏得最多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我又学了一招

网友:
好一个不抛弃不放弃,给力,继续努力

网友:
这也太难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