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800D主板电源IC代换型号

楼主(2010-05-22):
现在CPU没核心电压 电源管是好的 电源IC为ADP3880  我这里有块ADP3881不知道是否可以代换  请知道的朋友说一下  谢谢
另外 那位朋友有ADP3880电路图发一个上了谢谢

网友:
ADP的官方网上都搜索不到ADP3880

LZ是否有笔误,应该是ADP3180吧?

如果是3180,可以用3181代换试试
论坛有人说可以代换,具体能不能换我没有试过
两个芯片有点区别:3181是5BIT或者6BIT,3180是6BIT
引脚基本相同

网友:
楼上的兄弟已经回答得很明白了,肯定是楼主弄错了,传一份ADP3180的资料

网友:
不好意思 华硕P4800D主板电源IC是ADP3180   驱动IC3110
故障为CPU没核心电压  我查3180 28脚12V供电电压正常  接假负载 25  26 27脚没电压输出 用APD3181代换 出现开机 风扇转一下就保护了 手摸Q4 Q5 Q6管子发烫 驱动IC为3110  手上没3110  用ADP3418 代换  上假负载核心电源为1.9V  上CPU核心电压为1.56V 跑马正常 此板修复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