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71掉电

楼主(2010-05-22):
今接一台联想V71的机器,把键盘翻起来机器就一直可以用,把键盘装好机器过会就自动掉电了。看象热保护但CPU风扇转的很正常,风道也是好的 。就是感觉显卡板热。但显卡板是独立啊。上面没有安装风扇只有散热片散热。有谁解决过这样的问题。震动机器不会掉电。

网友:
先解决散热的问题 再谈其他

网友:
看看键盘后边是不是和主板那个地方短路连接了  有短路的话贴点胶布就行了

网友:
有可能是键盘短路了,把键盘取下外接键盘测试或者换个键盘试试。

网友:
换个键盘试一试了

网友:
不是键盘的问题 应该是IO或南桥虚了 撒

网友:
就是把键盘都装好。震动机器也没有什么问题。过20分钟就掉电把键盘翻起来。键盘线是接好的,用起来就正常。是热的问题,不知换个显卡板能不能解决,显卡板的温度很高 CPU的散热片温度不高

网友:
解决散热问题只有根据实际情况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