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上电源I/O芯片就开始发烫 直接换掉就可以了么?

楼主(2010-05-22):
(之前以为那块芯片是南桥,刚发现那块应该是一块i/o芯片)
客户送来的本,先是进系统就黑屏,然后是上面是竖直的几根线,重装vista,就算装上了,一装显卡驱动,又变成那个样子了。后来试着装win7,莫名其妙又好了,开着什么都不动的话,2个小时都没问题。但是跑魔兽很卡,怀疑显卡有问题,nvdia的,应该是虚焊,所以就拿去吹,但是当时我犯了个巨白痴的问题……我没注意看,把北桥当显卡了……然后就先吹了北桥。 后来发现错误,就重新吹了显卡。再装上,可以了,跑魔兽也不卡了,结果放了一会儿,机器自动断电关机了,才发现有一块芯片巨烫,马上拔下电源。
再接着就是电源一插上去,南桥就开始发烫,如果硬要开机进系统,20分钟左右,就自动断电关机了。

本来如果没有之前的问题,肯定就是换烫的芯片了,但是之前我又犯了那种2事,不确定只是换的话可以吗?
还是我吹北桥的时候把下面的锡给吹的短路了?
但是北桥不烫,其他的芯片温度都正常,就只有那块芯片十分之烫。

谢谢大家了~帮个忙把~ 我刚开始接触维修,不想就犯2……

这是那块显卡

这是我吹错了的那个部件

这是现在巨烫的那个部件(中间那块最大的那块)

网友:
查一下南桥周边电路。

网友:
有可能“在吹北桥的时候把下面的锡给吹的短路”

网友:
南桥巨烫
首先要怀疑南桥坏
先换一个吧
在这谁也帮你确定不了南桥肯定坏,或者北桥肯定坏

有些故障。得自己试着用排除法去修

网友:
测测南桥边上的电容有没有短路现象

网友:
希望楼主修好后 来分享一下经验啊

网友:
南桥搞挂了吧。。。换个南桥先。要一样就是你把北桥重新植株吧。。有可能是吹北桥的时候吹连锡了。。。

网友:
换南桥吧 。。。 应该短路了吧

网友:
修改了一下帖子 自己再顶一下

网友:
还是先看看南桥的外围电路有没有问题再说吧

网友:
你说IO发热不正常,哪你就先把IO拆下来再看看有没有其它地方发热不正常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i/o拆下来 继续点 不会烧主板吗?这是客户的 我怕把他板子给彻底弄坏就完了……

网友:
我看这板子不乐观了

网友:
先换掉南桥试一下

网友:
先检查南桥周围小元件,你误吹的是北桥,如果是北桥短路,应该不会南桥烫吧现在南桥跟IO烫,是否是南桥周围元件损坏,先易后难,先换io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