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在电脑上面都读不出来的怎么恢复数据啊?

楼主(2010-05-22):
3块硬盘,都是在bios里面都找不到的。1块是插上完全不转
1块是插上突突的转 声音就不正常
还有一块是转得巨猛 觉得手都拿不住一样

刚开始接触恢复数据这项~新手~求助ing~
万分感谢了!

网友:
不认盘,可能是固件问题,也可能是硬件(电路板,磁头,电机等)故障。。。
用排除法。来排除故障吧。。。。。

网友:
这个应该发到硬盘维修板块吧?

网友:
但是我不想修硬盘了 只是想恢复里面的数据……

网友:
硬盘都不正常怎么恢复数据.!!

网友:
好滴 那我去硬盘维修去了~谢谢楼上各位了~

网友:
要是硬盘认不到,先检查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要是板坏就找同型号的板替换,要是固件类的问题就要用专业软件刷过,比如pc3000,效率源之类,解决好再上机用数据恢复软件恢复,要是磁头坏或者盘片坏,那就更麻烦了,要开盘换头或者取片到专业的仪器上修,先咨询下客户数据重不重要,如重要的话千万别乱整,还是交专业公司搞吧,有时候对客户负责也是很必要的

网友:
第一块应该是板坏了另外两个应该都是磁头有问题

网友:
硬件的故障需要维修。软件的故障可以用DE看看。

网友:
有些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