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19"的屏体软排线断了,有的搞没?

楼主(2010-05-22):
优派19"的屏体软排线断了,是用东西挂断的.(屏电路板和液晶体连的排线).能换不?有换过的请分享下方法

网友:
这个比较难修,只有找专业修屏的

网友:
我想要修,除非连TAB一起换,上面的线恐怕不只是1024X768根,我用放大镜,都有点看不清

网友:
找到同样的坏屏,要确保这些线是好的。然后用专门的机器才做换的。

网友:
没有专用设备,很难

网友:
找专业的吧,要设备才可以,据说那些小线放大200倍才看得见

网友:
能看到线刮开 用铜线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妈妈呀!你太有才了,教教我吧!胜似练辟邪剑谱啊

网友:
这个东西自己是 修不了的  找专业的修可以

网友:
直接报废,鉴定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