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IBM T42P不能进系统

楼主(2010-05-22):
IBM T42P不能进系统,开机显示IBM LOGO后就在左上角有一个“-”在一直闪烁,由于这本本U盘不能启动,光驱读不了,所以只好把硬盘拆下来,用移动硬盘盒来在其它电脑上装好系统,在其它电脑上试机都能进系统,但装回IBM T42P上就还是老问题,请教高手们解答下。
另外补充下,换了硬盘也是一样,我之前以为是MBR出问题所至,但重写MBR后还是这样,所以到此发贴求助

网友:
档在电脑参数或驱动上,可以尝试用外置光驱引导

网友:
查查硬盘接口,的阻止看看,

网友:
它们两个共用一个IDE,把光驱拔了用网络克隆试一下

网友:
对,用4楼的方法,试试,

网友:
个人认为BIOS下认硬盘的话估计就是桥的事了

网友:
把硬盘放到别的IBM机器上装一下。再拿到你那个机器上去释放

网友:
换内存试了没有,不装硬盘可以完成全部自检不?

网友:
在其它电脑上试机都能进系统转  这个你说的其他机器是一摸一样的本子吗?  在BIOS能认到硬盘吗?

网友:
好象IBM的机器先在其他机器上GHOST过去,然后在本机上解压。是不行的,这种只有在IBM的其他机器上GHOST才行。。要么先把C盘FORMAT掉,在考过镜像文件过去,从C盘启动

网友:
很有可能桥出问题了

网友:
支持楼上, 本机上 GHOST

网友:
用硬盘在台式机里装,看下能否引导.如果还以引导就排除硬盘的问题.

网友:
硬盘肯定没有问题

网友:
这款机器支持U盘启动的,我用的就是这个型号,另外找个外置光驱装个系统就好了

网友:
先在DOS下把硬盘做引导,然后进PE把竟像和GHOST拷到除C:以外的盘下面
不行再去查硬盘接口吗?

网友:
IBM 只能在IBM机器上克隆撒

网友:
多谢各位的相助,现在问题已经解决了,采用4楼的方法,搞定,其它归根结底就是要在原机上GHOST

网友:
可以肯定是南桥的问题修到过一例同现象

网友:
能检测到硬盘吗????

网友:
晕,你系统装文件复制完就移过去,等系统装好了移过去有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