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设备断电后 重新上电后插上去没反应

楼主(2010-05-22):
拔掉后再插一边才有反应 啥问题

网友:
查查电压信号了,写的那么简单不太懂

网友:
烧保险了。

网友:
我的鼠标接口是USB的,昨天把机子断电后, 重新开启发现 后面的USB设备没反应起先以为是USB接口坏了,
所以换了 一个试试 有反应了, 第二天又出现同样的问题 我就郁闷了 昨天都能用的今天咋就又坏了
重新再原来的接口 插了一遍 发现没坏  大虾们 这是啥问题

网友:
USB电压太低,

网友:
检查USB 5V供电是否正常,或者把USB供电跳线由5VSB跳到5V
查USB信号电阻是否正常
换USB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