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电源短接风扇转一下便停

楼主(2010-05-22):
杂牌电源短接风扇转一下便停,再短接也是一样,但查肖特基管没有短路,但将7500第四脚对地,便能正常运转起来,这种问题,一般查哪里?

网友:
我也有一块金河田的电源有类似的情况,也想请教一下

网友:
没有遇到过吗?高手在哪儿啊?

网友:
查绿线呀!!!!!!!!!!!!!!

网友:
检查全部电容,一般是失容(1UF=50V  10UF=50V   100UF=50V  )
还有前级的稳压管,
或查339  7500四周的元件

网友:
要看下实际电路,对照图纸查一下

网友:
没有说明具体查找的位置?

网友:
具体查后级输出滤波电解电容和12v、5v、3.3v的反馈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