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笔记本充放电问题

楼主(2010-05-22):
IBM R60笔记本只能充电不能放电是怎么回事呢,电池是新的,是不是电源芯片的问题?怎么定位故障
请高手指点

网友:
查查Q13的状态

网友:
看主板是否检测到电池,检查-EX这个信号,用电池是高电平.

网友:
放点电路友问题,看看图纸找找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
论坛里搜索一下好像有的。说是通病,一个三极管的问题

网友:
恩!就是一个MOS管找找

网友:
放电电路 看看 应该就是这的问题

网友:
重点查放电电路。

网友:
做维修,电路很重要,用好各种工具。图纸,电路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