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 短路响个不停

楼主(2010-05-22):
ACER的板 几天前的
症状:待机电流过大,0.13.频繁的发出哒哒的短路声
断开3V5V1.8V还是老样子,
主板被人动过手脚
以前碰到个IBM的 是5V间接短路,但响声频率 没这么快 有没谁碰到过
主板
ACER

网友:
什么型号啊

网友:
不要逮住就问谁谁遇到过没有
故障现象不是就那么一两种
短路故障只有一路一路的排查,别无他法
另外故障机型号都没有一个,让人怎么帮你分析

网友:
想知道 是哪个电压 在短

网友:
想知道 楼主修的是什么具体型号的

网友:
应该是EC外围被动手脚了,

网友:
去找份图纸 从待机电路查起

网友:
用手摸摸 看看那发热就知道那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