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通道

楼主(2010-05-22):
请问各位高手  内存双通道公用哪些信号 分别用哪些电压  有点迷糊  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你理解错误了撒

网友:
指点一下  怎么就错了啊

网友:
工作电压、终结电压、基准电压都是公用的,信号上只有SM是公用的。

网友:
无边版主能说清楚点吗  就是说简单一点  有点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