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61pm-hm 风扇不转

楼主(2010-05-22):
mcp61pm-hm 风扇不转 12V 5V都有。。。。。。请各位指点一下

网友:
补充一下,可以显示的 。。。还有是提示CPU FAN出错

网友:
换风扇试过没?

网友:
主板上还有其他3针风扇插座的话可以把风扇接到上面试,不行就换风扇,还不行就进BIOS设置为出厂模式。最后还不行就换个CPU

网友:
主板的 CPU插座上有电压的话 你应该找个好的风扇试试啊

网友:
都试过了。。。。还是不行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