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8V-VM主板15秒自动关机求救

楼主(2010-05-22):
开机出现usb device over current status detected system will shut down after 15 seconds后15秒就自动关机啦,望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
在bios里面把USB禁用看看,不行的话再把BIOS设置为出厂模式或者安全模式。

网友:
好象是说USB过流,检查下USB

网友:
先查BIOS方面的原因,如LS几位所讲,设置一下BIOS相关选项,重新刷一下BIOS
检查USB电路,有的USB信号是通过一个0欧电阻进的南桥,看看有没有开路的

网友:
先看看USB接口外观是否有异常,BIOS里禁用一下或是把所有USB外设先拔下来试试

网友:
量下各个usb的5v供电.看是不是保险挂了

网友:
BIOS的问题 先设置一下看看 不行就刷BIOS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你的主板问题解决没有?我有好几块跟你一样问题的华硕主板,我都打算换南桥试试,不知你的问题解决了?

网友:
我遇到过几次全都是前置的USB被插坏短路造成的,排除后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