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 不能装显卡驱动

楼主(2010-05-22):
装显卡 驱动后,屏幕就花,不装就好好的。这是不是这种本本的通病,显卡坏了。

网友:
我有一个6525的也花,后来发现是驱动的事。

网友:
显卡空焊或者损坏了  先重做试试 不行换个撒

网友:
V3000显卡是通病,你先换个驱动试试,不行的话就做下空焊。

网友:
多换几个驱动试试,不行再加焊显卡

网友:
显卡 问题  重做吧

网友:
楼主都知道问题了,就干吧,不修是永远不会好的

网友:
这本就是显卡的事了,

网友:
通病、干显卡。

网友:
重做试试 不行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