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E78进水不开机

楼主(2010-05-22):
一国产E78和机(如图),掉厕所了,捞上来清洗干净,烘干,不开机,按开机键电流为25.5MA,放开按键回到0MA,这是哪儿有问题呢?

会员138182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捞上来第一反应是什么???  直接加热吗??   估计是没有救了

网友:
捞上来就拆开,在清水里清洗。然后烤干。

网友:
把电源芯片换掉试试

网友:
用超声波清洗仪清洗  试试

网友:
进水的手机不好修,估计可能电源部分,屏可能坏了

网友:
看电流反应应该是CPU问题。你加焊下CPU。不行就换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