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 M97 一会黑,一会亮,电容惹的祸!

楼主(2010-05-22):
今天接到一台长城M97 19寸液晶显示器,客户描述说用了一会儿显示器会黑掉。加电显示器能亮。
拆开发现是修过的但是没改电路,就发现一个12v供电的滤波电容(1000uf25V)鼓包,心想就是他了,换好之后装好机,开机一有图像就马上黑屏了,如此反复。
换掉变压器旁边的2 个1000UF10V 和1000uf25V的,故障依旧。想了一下是不是换上去的旧电容容量变低,可是手头又没有25V1000uf的,测了一下确实是12V供电滤波电容,就换上了2个新的 2200uf16V 和 2个新的1000uf16V的, 开机故障依旧,郁闷啊!
是不是带不起负载呢,于是换了68uf400V的电容,开机故障消失。

网友:
你之前换的电容容量过低于原来的容量..代换的容量不能低于原来的.容量跟内压越大越稳定.

网友:
不太可能,没遇到这样的。

网友:
有可能是变压器呀这个爱坏的。

网友:
电容的耐压都不对啊,当然不行 啊

网友:
电容代换在用大的换小的,你用小的换大的当然不问题啦

网友:
电容是要大的换小的,你用小的换大的当然有问题

网友:
有问题,你这样换电容不行吧

网友:
你这样换电容有问题是正常的,下次找大的来换就不用浪费时间了

网友:
你这样当然有问题啊,要用大的电容会换小的,不然也不用这样折腾

网友:
楼主  这样的问题很好判断  测一下整流滤波大电容的电压   不就知道了

网友:
液晶显示器电源最容易坏的就是电容,我修这些显示器一般都是先用电容表先量一下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