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946f的问题

楼主(2010-05-22):
联想品牌机l-i946f的问题
故障现象:从85 86跑到dd停止,这个应该说是档内存,现在系统管理总线没有电压,跑进时钟芯片,断开后电压依然没有,内存的其他电压都正常。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这个系统总线还跑到哪里?这个故障现象有修过的么?有没有人有这个板子的图纸
刷过BIOS,换过I/O,故障依旧。

网友:
楼主这板子是南北桥集成的么 如果是加焊一下 不是加下北桥 前提是各电压正常的情况下

网友:
这个是南北桥分开的

网友:
现在  用烤箱烤了 好了 但是用不了多少时间  就恢复原故障  好像哪里不稳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