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4p800s se主板故障

楼主(2010-05-22):
本人一块华硕P4P800S SE主板,显示屏不亮,可开关机,仔细检查发现AGP插口边上坏了一个场效应管,AMP2054N。在靠近AGP插口和北桥之间还有二个这样的管子,但发热比电源管还温度高一点,2个零件之间连主板都发热,电路板都有点变色,请问各位维修高手,该主板屏不亮是否是这几个管子坏了,其中靠近内存条边上的一个有沽起的现像,用别的主板的管子代换了,不知行不行。请各位指导。

网友:
这板的MOS管的温度是有点偏高的.楼主你换的应该是内存供电的MOS管吧?

网友:
怀疑是管子问题就先换了再说。。

网友:
回二楼的话:
是内存供电的MOS管,但屏还是不亮,换的是别的主板上的也是靠近内存的管子,038NH。准备把这4 个管都换了再看看。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敬请告之。

网友:
华硕主板的MOS管不能用别的板子代替,最好把那4个MOS管都换了,在在华硕主板上找差不多的MOS管换,这样80%100能行。

网友:
折下来量一下就知道了 温度高的话上个大一点的管子 比如80N03 90N03 包管

网友:
测各电路的供电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拆下来测一下  !实在不行  把三个都换成大功率的 !

网友:
这两个管子发热你叫厉害 得加散热片 这板子北桥通病

网友:
在CPU供电部位拆MOS管 那个位置的比较好

网友:
内存可能也会引起,头两天我也遇到一台,

网友:
最好还是换同型号的,或换比原来功率大的管子。因为你原来的管子发热量都大,所以换大点功率的管子好点。

网友(点评):
同意楼主,换比原来功率大的管子保险。

网友:
测电压正常的话,发热量大正常

网友A:
板子不插内存条,能否显屏。

网友:
跑码吗? CPU电源正常吗???

网友:
如果好解下來給他測測看看不就得了

网友:
华硕这个板都是通病,

网友(2016-07-05):
引用 网友A:
板子不插内存条,能否显屏。

你这问题好好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子不插内存条,能否显屏。

不插内存肯定不显示的哦 这是基本常识了,内存条是主板不可缺少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