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主板MOS管烧了

楼主(2010-05-22):
本人使用的是V星770T-C35主板,用黄圈表示的MOS管烧坏了~所有硬件除了CPU都采用了老的,在旧的主板上一切正常~但是使用这个主板,把除了CPU外的所有硬件安装上后,就被烧坏了~之前同样的这块主板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已更换,第二块主板还是出现了相同的情况.

第一:这板是全新的,装上CPU,内存,显卡之类后MOS管烧了
第二:仅CPU是新买的,内存,显卡之类都是旧机上在用的。
第三:烧了两块了......

有些人看不懂,我就明确点说吧.我现在使用的是:技嘉945的主板,2根1G内存条,P4 631的CPU,500G的硬盘,额定300W的航嘉电源,光驱一个.GT240的显卡一张.一切运行正常
为了升级,我把技嘉945的主板换成了这块V星770T-C35,速龙2 240的CPU,结果就把图中的那个MOS管烧了.这是为什么?

网友:
我不太明白楼主想表达什么意思

网友:
这个MOS管是给哪里供电的

网友:
是不是和电源有关系呢?

网友:
2# likuang1991215 我用黄圈圈出的MOS管烧了~现在我在用另外一台所有硬件都相同,只有CPU换了,一切运行正常.

网友:
4# chinazliu 电源我现在正在另一块主板上用呢,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3# majian277 我也很想知道!

网友:
MOS管的功率不够引起过载烧的

网友:
对比着换了不就好啦?

网友:
该MOS管,可能是提供北桥电源的供电管,实际确认,是需要跑线路来验证。

网友:
看看给谁供电的

网友:
描述不清。好像是给内存供电的管。

网友:
查一下控制极电压,好像有一个IC控制,是不是它坏了导致的。

网友:
那个MOS应该是供给CPU-VTT 1.2V的了

网友:
从上往下看还是不知道在说什么

网友:
14# 王秋景 那意思就是,CPU出问题了,造成了短路现象烧了这个MOS管?

网友:
cpu供电的MOS管

网友:
词不达意,真没看懂

网友:
你是想说烧了所有硬件除U外还是烧了这个管?

网友:
MOS管的功率不够引起过载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