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100南桥故障怎么解决

楼主(2010-05-22):
ACER 5100主板,检测是南桥问题,为什么重新做南桥,好一阵时间,又反复提示报错,或者不认硬盘呢,请问高手,还有没有其它办法可解决,有时更换新的南桥也用不到多久,又出现老故障,究竟还有哪个地方要注意?请高手指教!感谢不尽!

网友:
如果更换南桥后用不了多久 又出现老故障 这有可能你没有彻底修复问题只修了表面 你应该刷个BIOS 或检查 时钟IC提供给南桥对此器件的 时钟是否正常。 我修过HP不认硬盘 当时换过硬盘,南桥,硬盘接口,硬盘供电电路上的所有东东,最后没办法就买图纸查与SATA有关的所有东东 最后查时钟IC给南桥的SATA时钟的电压不对 测量发现时钟发出的脚电压正常3.3V 通过电阻后电压遍地很低0.3V左右 图纸上标的是10Ω 取下测量阻值为1 更换后就可以认硬盘了撒 这个问题搞了一个多星期才搞定郁闷的不行

网友:
最阻不会变小吧,只有阻值变大或是开路

网友:
机器什么型号  电阻标是多少  能分享一下吗?我遇到HP 6220的没修好 换过南桥  换过接口 有时认 有时不认 2# 李漂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