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电容问题

楼主(2010-05-22):
CPU旁边的电容开机开一会就非常的热..但是电容并没有爆掉..啥问题?其他地方电容正常

网友:
现在CPU供电是多少,电容也不贵,如果怀疑有问题,就换掉它

网友:
换了再说!!

网友:
更换高频电容撒   这些电容性能不强了撒过段时间久会爆浆的

网友:
不要犹豫,立即换掉,一般是电容性能变差,如漏电等。换后检查电容两脚电压,如异常检查与之相关电路。

网友:
现在有没有异常 比如死机 重启等现象
先换电容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