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彩显故障

楼主(2010-05-22):
一台DELL17纯平显示器,型号M782P,冷机开没问题,但开机后大概20分钟左右,关了就无法再开,这时可以听到继电器不断吸合的声音,怀疑为某部件热稳定性下降,拆机首先摸行管很热,其它基本正常,故决定冷机时用热风枪吹行管试试看,结果不发现不是行管问题,这样的机真的头痛!

网友:
按键漏电,换几个试试

网友:
不应该是按键漏电吧。你在行上串个电流表测一下电流的变化。

网友:
每次开机继电器都吸合两下(两声)

网友:
如果排除按键是好的,第一怀疑的是电阻电容

网友:
在它发生故障的时候把行管断开,看是行部分问题还是其它地方问题缩小下故障范围

网友:
我啥时候也能如这几位高手这样能指点乾坤呢。。。。。。。好神往!

网友:
行管有多热?60~70度都算没啥事,只要不烫手!这机估计是电源部分问题,先清除灰尘,然后短路行管BE极试试,看电源的启动电阻有没有变值等等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冷机开没问题,你看看是不是有地方虚焊了

网友(2010-06-23):
行激劢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