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充电器的故障

楼主(2010-05-22):
请问各位大侠,我的绿源电动车的48v充电器坏了,拆下来量C3两端的电压162v ,  可我查资料说应该是300V,另外有一个电租不知道是R4还是R1,用200k档量它电阻都是100~200读数。(上面的图只是我的参考图,充电器没有配原图)。请问大侠们这是哪里有问题,我对电子元件不懂,麻烦大侠们能详细帮帮我,谢谢了。

网友:
先把C3换了试试

网友:
C3或者VDI  VD4  有问题.

网友:
4个整流的二极管也要测一下

网友:
“拆下来量C3两端的电压162v ,  可我查资料说应该是300V"应该在线量哟才有300V左右电压

网友:
检查四个in5408(VD1-VD4)  ,如果查不出也可以试代换四个二极管 ,C3  不行就断开C3后面的负载,看是负载的问题还是前极供电问题!

网友:
3#,4#:我吧4个整流的二极管都测过,正向540,反向1。
5#:我是接市电测得162,但输出端未接电瓶。

网友:
LZ 你的电容应该在线测量 为 300V 直流   拆了量不准的    而且要注意安全   300V 电压不低哦 防止触电

如果你不了解电路方面  建议还是不要搞了  充电器没多少钱

网友:
我用二极管档测C1、C2.正反向都是1.  但测C3、C4正向都是1,反向都是500. 不知道是不是,电容的问题(c1~c4都是104 J)

网友:
,拆下来量C3两端的电压162v ,  可我查资料说应该是300V,

又看了LZ发的文字表达,看你的意思我可以理解为,你把电容C3拆下来,在测量电压为162V吗? 正确的做法是,带电测量C3两端电压,用数字万用表直流电压档1000V测

网友:
我是接220v电后测量的

网友:
现在应该整流电路只有一半在工作,也就是说交流电只有一半有效。楼主说162V再加一倍差不多300V左右,你还是先查下整流再说吧!

网友:
还是想买过一个

网友:
12楼正解!

网友:
pfc升压电路出问题了,pfc芯片有可能被烧毁,你找找看,除了3842这个pwm控制芯片外,是不是还有其它的芯片,有的话上网查查这个芯片的资料,然后量量这个芯片的vcc是否正常。

网友:
直流这么高是有点危险

网友:
在先测C1两端正常应为- 300V  162V不正常  取掉C1  应- 200V  没200V换4只整流二极管

网友:
干脆把4个整流全换掉,废板子上随处可见,连电容一块换掉。对于你没有经验来说最直接不过了。如果换完毕还是低,说明后级负载有问题,那在查相关电路。我前几日刚修好一个,整流二极管坏掉2个 ,场效应管击穿,3842输出端对地击穿,找个了废板子拆件安装上搞定!不过也挺费心的。目前充电器便宜,如果搞不定建议买一个,如果想研究下建议多收集下坏掉的充电器,目前有电动车的基本上都有坏的,祝你好运!

网友:
楼主基础还不行,不建议自己修,说不定修好了前面后面还有问题,不过楼主这个暂时发再问题应该是四个整流二极管或电容有问题,先把300V直流修出来再说。

网友:
电容本身电解液干涸,此时的直流电纹波太大,万用表对付不了,162V不是真实电压,用示波器就直观了。

网友:
1楼正解,电容干了

网友(2010-06-24):
先断开C3后面的电路,再用万用表的直流档测C3两端的电压,电压还低,则试换C3,VD1-VD4等整流滤波元件,能恢复300V,则试换3842和场效应管VT1,图上所标的R4是 启动电阻,它失效变大时表现为,300V正常,48V无输出!

网友:
把那四个整流二极管换了再测下。

网友:
不太懂啊,希望能有电源讲讲的视频课程啊

宇光 -2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2010-08-15):
我好佩服楼主哟  修好的再把电瓶充坏了就不好了 买个吧

网友(点评):
人各有不同,他有他的想法。

网友:
断开正300V后续电路测如果正300V不正常的话大多是是整流问题

网友:
整流的二极管

网友:
冲电器大多坏前级,后面坏的不多,大多是二级管和3842,启动电阻,你仔细测量多能搞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杀只鸡还要用牛刀?修个破冲电器还要用示波器?打蚊子不得用大炮了!!!300V没有,再简单不过的了!
300V只有160多V,可以肯定保险没烧,也就是至少那个大功率管没烧,,不是电容就是整流管了!!有短路或负载短路,要么就是无电压,要么就是300V,,不管负载短不短路,300V是不会变的!!

网友:
应该是整流和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