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小红帽与左右键不能用,触摸板可以用,触摸板左右键不能用

楼主(2010-05-22):
IBM T42小红帽与左右键不能用,触摸板可以用,触摸板左右键不能用。之前问题是USB短路,换过南桥后正常,现在进入系统后键盘全都正常,小红帽及键盘上面的左右键都不能正常使用。触摸板可以用,但是触摸板上面的左右键也不能用,重装过系统。重新插拔过接线。问题依旧,望高手们指点一下

网友:
换过新南桥的型号,版本和旧的一样吗?

网友:
先装个小红帽驱动试试

网友:
换个键盘试试

网友:
要换个键盘试一下

网友:
FSTU3257 U24 管理,触摸板,指点杆切换
更换一个试一下

网友:
换了键盘在看了

网友:
先换键盘看看  不行的话 可能是接口脏了 或控制芯片坏了

网友:
上面的小红帽及左右键在换了U24 3257的芯片后,小红帽及左右键可以用了,但是触摸板上面的左右键还是用不了。客户说可以了,那两个不行就不用管了,上面的能用就行了,机器拿走了

网友:
换个触摸板的左右键,或许能解决问题,这机器换过好多左右键了,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