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

楼主(2010-05-22):
经常见人说重做GPU,看似十分轻松,本人百分羡慕。以本人的经验,这是很危险、很没有把握的活计。首先说危险:一次重做的过程要加热GPU多次。拆一次、去废锡又一次、做球再一次、焊上去还一次。GPU是很娇嫩的,和孙猴子比耐热,那真是差得十万八千里。其次说没把握:总是在GPU出问题时才有必要去重做,那么经过这么多的磨难后,这个家伙它还是活的吗?要是重做后OK了,当然大喘一口气,如果还是不济呢?怎么判断是PCB、还是GPU、或者是工艺上的问题?俗话说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可我们是知己不知彼,有时弄得连知己也没得信心啦。我曾开玩笑说,和共军作战,胆子是越来越小了啊。
      现在问题出来了---如何检测GPU?本人是从电子管玩起的,到后来的晶体管、集成电路,什么晶体管测试仪;07、48编程器,一句话,都是在保证其良好的前题下才会把元件装上去的,唯独到了BAG,没招了,完全是盲目的行动。理论上可以用表去测测,但是不会有人真的去测这一千多个点吧?就算有那耐力,能测的准吗?顶多也就是测测电源端有无短路罢了。你说我们费了老鼻子的劲,很有可能是在瞎折腾,冤不冤啊!
      本人总结BGA维修三大难题---做球、检测、补焊盘,现在做球已不是问题,补焊盘也不是非做不可,就剩检测这一关了。如能突破,对我们的维修一定很有帮助。解决的办法不是没有,可是一来成本巨大,二来不通用,难以令人满意。我很早就关注这方面,一直在做努力,方案多次修改,虽有进展,但离真正解决还有时日,头痛呢!

网友:
能修就尽量修,修不好就尽早回复客户。。。
这很正常,不是每个故障都能修好的,即使能修好代价太大也宁愿不修,,
我们只是维修,不是在搞研发,要适可而止。

网友:
能修就尽量修,修不好就尽早回复客户。。。
这很正常,不是每个故障都能修好的,即使能修好代价太大也宁愿不修,,
我们只是维修,不是在搞研发,要适可而止。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不错。不过我们搞维修的,总想尽量提高修复率,随便放弃太容易了,修不好放弃那只是一种无奈。我想同行中不会有人轻易就想着放弃的,否则还做什么GPU干嘛?不是有那么句话叫做“不抛弃,不放弃”吗?
      至于搞研发,那就要看各人的具体条件了,有条件搞难点的,没条件搞简单的。咱这行是动手、动脑的活,只要有可能,都会有着念想的。那些土炮、火锅等等等等,不都是自己“研发”出来的吗?不是也很管用吗?别把研发搞得那么神秘,好像只是专家学者科学院士的专利。
      任何工具都是为了帮助我们更好的做事,当我们的工作遇到难题时,就要找好的工具来帮忙解决,这也是很正常的事。这个检测GPU的东西也是一样,能帮助我们更理智、更清晰明了地干活。到了一定的阶段,它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想想早先连找一块做球的钢网都很困难,那以后保不准这个东西也会如烙铁、万用表一般普通呢?

网友:
都是这么修的,除非芯片损坏,内部不良导致某点阻值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