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杂牌865板屡烧IO

楼主(2010-05-22):
换IO后可以正常,但重启几次后不触发了!应该是IO挂了,第一次换IO后怀疑是电源问题,换了台新电源,重启几次后又不行了!
现在不敢换了,在论坛上搜了下,发现有相同问题的,于是查了下IO外设,工包板,鼠标键盘那保险都没有,还有并口直接与IO连,没有排阻也没有排容,接口都测过对地值,没什么异常!现在想缩小故障范围,把串口芯片吹掉,并口那里怎么弄,不是把线割断吧?
再有就是IO的外设还有没有其它的?这板正常时鼠标键盘接口时好时坏!求大师们给个思路~~

网友:
键盘时好时坏,接口不良的我也常见,不知道你那个时好时坏,是否试着把键盘插头左右晃动一下试试呢?

网友:
并口既然没有接元件,可以不管他
吹掉串口后直接在上一只IO试试

网友:
第一次换IO好了后插 键盘没反应,要用力往里然后晃动一下才行的!

网友:
串口现在用得少,吹掉可以不管它的是不是?

网友:
这问题是很棘手啊    是不是你焊I/O的时候 没注意 某些引脚短路了呢

网友:
换了接口,吹了串口芯片,换了IO结果还是一样,IO又挂了!

网友:
仔细查一下IO 周围是否有腐蚀元器件,在查一下开机电路。

网友:
应该查下IO供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