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M55plus-S3G pci-e插槽不能用

楼主(2010-05-22):
电脑
用了几年了,一直用的集成
显卡
!
最近准备升级一下
显卡
,买了块hdg4670 上上,但出问题了,开机黑屏,
显卡
风扇是转着的,好像忽快忽慢的感觉,
电脑
没有报警声什么的!
好像
电脑
试了几次不能从新
显卡
上启动就用集显启动了!
新
显卡
是好的,插到其它
电脑
上可用!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各位高手们,有遇到过吗?
显卡
黑屏

网友:
如果是这样 可能跟主板供电有关系 测一下 有没有供电先

网友:
主板BIOS里有特别的设置没有,独立显卡插上无显示,不要拔下显卡,直接插到集显上看看是否显示。如果BIOS没有特别设置,重新刷一个最新的,再不行就可能是主板问题了

网友:
---------NB OPEN 了吧?

网友A:
凝海
显卡插上,把显示器插到集显上是要显示的!但要多等一会, 感觉电脑尝试从独显输出信号失败,再从集显输出的!

网友A:
有高手指导一下,有什么办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