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V星845主板不能加电

楼主(2010-05-22):
接修一张主板:V星845的,故障现象为不能加电,拿着板子,首先目测了一下,以前这张板子修过的,曾换过IO,刚开始有点怀疑是IO坏了,但是自己在维修的过程中,在测试南桥晶振两脚电压时,用表笔碰触晶振的一只脚,主板自动加电,可以亮机。心中暗喜,可能晶振坏了。可是晶振换了,谐振电容换了,还是一样故障,自己在坏板子上找了好几个晶振换上,终于可以开机了。自己搞不懂了,难道我之前找的那几个晶振全是坏的吗,应该不可能。然后装机用了一下午没问题。到了第二天早上来试机又不行了,故障重现。又把主板测下来重新换了一只晶振。又可以开机。难道昨天换的那个晶振又坏了吗。真是不搞不懂。现在正在拷起机,等明天早上再看一下,故障会不会重现。  有几点搞不懂,咨询一下大家:考虑到以前换过IO,会又可能是IO坏了引起的吗?我只是一味的换晶振,或许根本原因是IO性能不良引起的。但是说IO引起的,但又说不起走。为什么我换了晶振又可以正常工作了。在维修的过程中,我发现,即使把南桥晶振取下,不上。用表笔去碰触晶振那两只脚的焊点,居然主板也可以自己加电并且自检?难道不需要晶振,主板也可以短时间工作吗?         还有可能是V星专用开机芯片引起的吗?

网友: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后来无缘无故好了。

网友:
LZ怎么解决的 是什么问题分享下吧

网友:
怎么解决的 方法呢?

网友:
晶振的电压是多少??
按照你这样说的情况,,你换晶振的同时也把晶振的电容换掉,,再洗南桥,
不行的话南桥可能就挂勒,,

网友:
1:首先保证IO是好的,不行就先换一颗
2:清洗、加焊南桥
3:南桥本体坏,换南桥

网友:
通病 AGP槽边的小三级管坏了 这样是用不住的 过几天还会返修

网友:
现在我只是换了南桥晶振,暂时用起拷起机得。 顺便问一下7楼的说是通病,能解释一下原因吗?

网友:
我的技嘉780G也是跟楼主一模一样的故障。。至今没解决。。换了晶振和电容第二天就坏了。。。只要轻轻碰下晶振就可以点亮。。希望楼主解决了发出来分享一下

网友:
我看是南桥的问题吧,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呀,也是没修好,修好了客户要了几天又不行了,只有叫客户换了一块主板啦,这样的问题一般都是南桥引起的啦,~~~~~~~~~~~~

网友:
看来,楼主值得把经验说出来分享一下

网友:
V星的主板很麻烦的尤其是自制电源管理芯片的板子很难修的。。。如果是平常的板子碰晶振开机100%是晶振的问题。要是有机会碰见这样的板子就好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个杂牌的主板IO坏把晶振一脚的电压拉到0.08V,换晶振 谐振电容和电阻无效,后量了电源座的PS-ON发现只有1.6v左右(电源是好的就),把IO 相关的脚跳起,电压正常,换IO 后可以正常通电,后测晶振的有0.4和0.2v左右,后测了几天都没有问题。

网友:
有专用芯片的一般主板不坏的....看IO或MS芯片吧

网友:
碰到这样的问题,换谐振电容,连106电阻也换了就好了,用两年了至今还没坏呢

网友:
我修的这种问题一般加焊南桥

网友:
就先重焊一下IO
板的奇怪多的是,我还遇到过一块板没侦信号,根本没寻址的灯,但工作完全正常

网友:
问题已解决,正如7楼的朋友所说是显卡插槽旁的一个小三极管坏了,再次感谢7楼朋友的指点。还麻烦7楼的朋友解释一下那个三极管的作用,我跑一下线路,那个三极管并没有连接到电源绿线的开机电路中?而是显卡插槽旁另有两个互补三极管连接绿线。

网友:
有可能是桥空焊了

网友:
拥有专有芯片的板子,不触发一般多为专有芯片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