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P4P800S-X不过显卡。。

楼主(2010-05-22):
一块华硕主板P4P800S不过显卡。。测量AGP插槽信号1.58V,复位信号,3.3V,供电11.8V,AGP上面有2个MOS管发烫,但是没有短路,刷过BIOS了,AGP插槽也换过了,下面该查什么了,请前辈们指点。。。。。多谢。。。。
MOS管发烫

网友:
AGP 上边的管 DGS 电压多少? 发烫 就测量下S极对地阻值
不行就换了再说啊

网友:
你MOS发烫了不换 跑去换插槽? MOS测不短路 有可能 是软击穿 换了吧

网友:
楼上的2位,我的意思是MOS管,我已经拆下来,测量过了,MOS管是好的,没有坏,就算换了新的还是一样,请看好我的描述在回答,谢谢了。。。。

网友:
刷BIOS,加焊北桥

网友:
楼上的前辈,BIOS,已经刷过了。。。。加焊北桥,没那条件啊,还有别的办法吗?

网友:
就是桥问题,没条件那谁也能为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