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202笔记本用电池就花屏

楼主(2010-05-22):
东芝M202笔记本用电池就花屏  外接适配器一切都正常 谁有修过这样的机  请指点一下

网友:
我修过     CPU电路电容问题

网友:
CPU背面的滤波电容换了

网友:
CPU后面那个大的NEC电容换掉试试。

网友:
今天接到一个这样的本本,开机不显示,不知道是不是相同问题???

网友:
八达?  楼主可是霞浦八达?

M200系列的机子有个通病  就是用电池正常,用适配器就花屏;不开机;开机掉电等等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