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可以识别1.5T硬盘吗,请高手支招

楼主(2010-05-22):
一张845华擎主板,只有两个IDE,现通过转换接上一个1.5T硬盘,在BIOS识别正常,但就是不能从硬盘启动,请高手们支支招.原因何在?

网友:
不用试了,不行

网友:
以前都可以500G

网友:
还没遇到过845的板能上1.5T的盘。

网友:
刷个新的BIOS

网友:
装1.5T硬盘主要用于存储录像,分析:BIOS可以识别大硬盘,但是引导时不能识别大硬盘,故可用一个小硬盘(如10G)装系统SP3,然后再挂上1.5T硬盘,是可以实现的,我刚试下,还行

网友:
一张845华擎主板,只有两个IDE,现通过转换接上一个1.5T硬盘,在BIOS识别正常,但就是不能从硬盘启动,请高手们支支招.原因何在?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支持,但中间不能用任何转接卡,不能从硬盘启动,可能是分区的问题

网友:
1。5T的盘都用了,花几十块钱换块板不是更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