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50独显

楼主(2010-05-22):
7500独显外接显示器正常,内显是粉红色还有点花,不是显卡问题,换过2个了,肯定显卡没问题,。这种一般什么东西可能引起这个情况。。。

网友:
屏线  屏幕排除了吗? 如果都排除了 从3组信号来找

网友:
排除屏线就是屏的问题  先换屏看看

网友:
这种情况一板是屏线,你换根试试

网友:
有点带红是接口没接好,检查两个接口

网友:
你看一看显卡的 有没 有 焊好 我 有一台就是没有焊好搞了几个显卡

网友:
不会是屏有问题吧,屏线换条

网友:
不是屏的问题,还是主板上的问题,就是不知道怎么检测了

网友:
先排除啊  换屏线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