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 网卡问题

楼主(2010-05-22):
IBM T40 进系统正常 但是网卡即使不插上网线的时候绿灯一闪一闪的,如果插上网线还是一个样子的  不管插不插网线 本地连接 总是几秒显示一下 正在连接 然后就显示 本地连接 网络没有插好。 就这样重复重复。。。。。 是EC82540EP 还是南桥出了问题 我在系统下测试USB都正常 求思路 会不会 网卡口坏 我拆开检查了 没有坏啊  求大家给个思路

网友:
排除系统问题了吗?如果不是系统问题 网卡可能性大点

网友:
我想系统问题不应该是的啊 我做了一个系统还是那个样子 即使是系统问题出现的可能是打不上驱动或者搜不到网卡,但是不插网线 就一会连接 一会不连接 满怪的

网友:
请楼主在xp下摸一下网卡温度 如果很烫 就是烧了
还有,进去把网卡带宽设成10m 全双工或10m半双工 看看能否连上网
试后说我一声  呵呵

网友:
不试了 我开始做BGA了 等会结果出来

网友:
是网卡挂了,建议直接换网卡

网友:
是不是网卡虚汗啊

网友:
拆了一个EC82540EP  BGA封装的 焊上去后开机正常啦。 接网线一切正常 请版主封帖子 怎样申请作为维修经验?

网友:
网卡问题  直接更换之

网友:
更换一个网卡吧

网友:
换个网络线圈吧,还有旁边的几个75欧的电阻有没有坏

网友:
先打阻值确定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