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ACER Aspire One D150上网本不触发~~~~

楼主(2010-05-22):
故障现象:接19V可调电源,有0.02A待机电流,按电源开关无反应。

1.拆机过程中发现机壳内有进液痕迹(红褐色,估计是可乐),但是主板上没有。

2.测电源开关有3.3V,按开关可以到0V,开关部分没有问题。

3.因为以前修SONY机的经验,我拆机出来都习惯拆下BIOS电池,给BIOS放一下电(结果有一次杯具了,有台ASUS的机器,型号不记得了,就因为我拆了BIOS电池没装回去,老是自动开机又不显示,查了好久才发现是BIOS电池没装,~~~)。

这个上网本的BIOS电池是焊在主板上的,拆下来测一下电压,才1.03V。主板接电再按开关,还是没反应。
顺手测了一下主板上电池那个焊盘+极,发现电压也是1V左右。觉得不正常,因为以前有测过其它板,一般都会有3.3V。
上基地搜一下,发现有图纸。经查这个3.3V由PU2产生,经过PR16,PR15,D31送去RTC,D31和电池+极之间还有隔一个R432

测了一下PR16,PR15和D31 的各个引脚电压,发现PR16两端电压差太多,在板上测它的阻值是正常的,就加焊了一下.
接电,3.3V终于到达RTC,按开关,电流显示到0.3A以上,还可跳动。接屏一看,显示了。Oh yeah!

4.换一个BIOS电池上去(一定要换一个,因为我试过把那个1V左右的旧电池装回去后又不能开机,原因是电池里面微短路,又把3.3V拉低到1.5V去了.)
装机拷机,一切正常,(上网本不是一般的慢,要是我自己用,肯定得用出心理疾病来).

网友:
南桥工作条件之一,RTC电路不正常引起的不触发故障.仁宝代工的.

网友:
二楼说的通病记下了

网友:
哪天我一个朋友一台机器也是座子不行,老吧电压拉倒1V左右不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