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7575 电祖的问题

楼主(2010-05-22):
图中LD7575  CS 过流检测脚到场管源级的电阻如果开路,电源会起振工作吗?

网友:
这个电阻开路了,CS检测不到电流,LD7575肯定会有相应的动作,电路不会起振,至少我是这样认为

网友:
2楼回答正确,但很多文章介绍过流检测脚只是在过流时此脚电压上升到0.8V,IC停止输出。

网友:
Current sense pin, connect to sense the MOSFET current

网友:
开路肯定不会工作,同时该脚又有过流检测功能。

网友:
开机瞬间极有可能场效应管会马上击穿!本人在维修UC3842的电源时此电阻开路的经验!

网友(2010-06-22):
如题~~我想请教下一般这个电阻是几多大呢?刚手头有一台要修,此电阻烧黑了看不到

网友:
会起振,我上次修雷击的机器,就是这个电阻开路,电源输出端电压会波动,并且输出的电压低,好像集成电路会走入一个启动、保护、启动、保护一个死循环状态,可以用示波器看到集成电路输出的波形幅度比较小。这个电阻好像是220欧姆。

网友:
楼上的正解,可以启动,但是一直在启动-保护-启动状态,这时量电压跳变。这个电阻标值为贴片102.

网友:
但是如果这个电阻烧坏,和它并联的那个电阻也必然烧坏。

网友:
过流检测电阻开路,变压器的案卷级绕组根据就不能与地构成回路,电源无法工作。如果此时测VCC端电压应该是跳变,处于重复启动状态。

网友:
PWM的工作条件是什么??
我觉得可以工作,只是没有了过流保护,
等有板我试下

网友:
这个电阻通常选1K的。
正常情况下不会单独坏这个。
通常是这样的:开关管DS极短路了,300V直接加到了0.22ohm电阻上,它烧断了,开路了。
然后300V加到了1K和芯片上,那个300V直接无视7575 #CS内部的晶体管。功率怎么计算了?
300*300/1000=90W,哇!那个1K也完蛋了。

网友:
我遇到的就是这个电祖开路,电源不起振,输出电源为0.换了电祖就好了。当然没用示波器看过。也可能像上面有人说的走入一个启动、保护、启动、保护一个死循环状态,可以用示波器看到集成电路输出的波形幅度比较小。

网友:
大部分电路都是相仿的,有些不懂得可以对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