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AM2主板

楼主(2010-05-22):
主板现象是不加电,强制加电无CPU核心电压,CPU供电管理ISL6566,换过以后还是无电压,这个IC我没电路图,大侠传一个,我跑了开机线发现经过一个电阻到IO,重启也是经过一个电阻到Io的,IO换过了

网友:
好心人帮下啊,我才刚学维修

网友:
不加电,需要把原因找出来,ATX接口有没有短路呢?
如果没有短路,那待机电原有没有出来呢?晶振是否有起振呢?
先把大目标找出来,再慢慢缩小范围,较有把握找出故障源!

网友:
查3VSB,32.768,
把IO的型号写一下,帮你看看关键引脚的信号是否正常

修板要一步一步来,不上电的故障没有修好,你去修VCORE部分,到头来还不是要会过头来修开机部分
另外不要动不动就强制上电
容易把故障越搞越大

网友:
是呀。楼上的师傅说的是实话。不要动不动就强制加电。这样很容易把故障扩大化的

网友:
强制加电一般情况下是没有VCORE的,先查开机电路
3VSB
32.768及谐振电容

网友:
先看看桥是否有电

网友:
上半年天气很潮湿很多板都这样,有的吹吹就好了,有的没的救